小修ASUS P8H61-M LX3 R2.0无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12-05):
很久没发帖子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忘记我呢
今天在来发一个帖子,这次修的可不是笔记本,而是台式机,也是我修好的第一台台式机,发个帖子纪念一下
时间:2016年12月5日
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维修人:泉泉哥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台式电脑,说是开机不显示了,拿给我看看,我说可以(虽然我还没修过台式主板,但是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对不对),接过后,拆开一看是ASUS的主板,板号为P8H61-M LX3 PLUS R2.0

一看到主板就傻眼了,没有PCI接口,怎么装诊断卡啊,但是有2个小的PCI-E接口,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插上从论坛兑换的诊断卡,没想到开机代码为00,一直都显示为00,心想是不是诊断卡不支持这主板啊,不管了,还是先测下主板的电压正常不正常吧,测了一遍过后,发现除了集显供电没出来外,其余电压均正常,集显供电不出是不好搞的,(反正我知道笔记本是这样,台式应该也差不多吧)
心想,集显供电应该是在跑码过后才有的,于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BIOS问题了,还是先刷下BIOS看看有没有效果吧,于是乎从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满怀希望的开机了,结果还是一样,无集显供电,晕菜了,没思路,于是直接从CPU供电处拉了个电压给集显供电的地方,再次开机,结果还是不亮,看来此方法行不通啊,还是慢慢理清下思路吧,想了下,还是CMOS放电,拨插下内存先吧,想到就做,结果还是一样,果然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再想想,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呢,于是想换个CPU试下,结果取下CPU发现,果然有问题,但不是CPU的问题,而是CPU座的问题,大家看下图,CPU座断了2个针脚

再打开点位图一看,这两个脚还都不是空点呢,先看第一处

此处针脚是直通PCH的内部,外面无任何元件相连,看样子是要换CPU座子的节奏啊,要不然就换板了,但是要换CPU座子是不可能了,没BGA啊

再看第二处,是CPU座子连内存槽的

这处也不好弄啊,也是直连的,不通任何元件

看来这是真的要换CPU座子的节奏啊,思前想后,想到一个办法,先把线路跑出来,再飞线到CPU上,可能这办法行的通,反正都是跟CPU通讯的,只要CPU能和内存槽及PCH通讯就行
于是,经过一番的折腾,终于把CPU座子跟PCH通讯的点给找到了,CPU和内存槽通讯的就不用跑了,很明显
于是乎都跟CPU飞上线,飞线结果如下图

弄完以上后,再次通电后,亮机,我还特意测了下集显供电的电压为0.44V左右,至此维修结束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最后问下,为何客户的机器CPU座会断针,不知道他是怎么用的,能用成这样
此帖无技术含量,如有错误,希望大家指出
对了,此机用我的诊断卡确实不跑码,修好也是不跑码的,不知道大家用的都是什么诊断卡,希望大家推荐一个

网友A:
TL460S PLUS诊断卡可以支持有LPC接口的主板跑码   没有PCI的可以用这个诊断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60S PLUS诊断卡可以支持有LPC接口的主板跑码   没有PCI的可以用这个诊断卡

我换的就是这个, 不知道插在哪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反正客户不换CPU也不取CPU,使用也没有问题。别想换座子的事了,有BGA也是白搭,根本不会成功,除非你有印刷焊盘的锡膏和钢网。

网友:
我还叫没技术含量,楼主你也太谦虚了吧!这让我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就是这个, 不知道插在哪啊

来个全板照

网友C:
这要是换CPU的话,那就岂不是更麻烦了。

网友:
维修这样搞,无语,加分

网友:
客户拿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是换CPU的话,那就岂不是更麻烦了。

家里人一般不要求换CPU的,能用就行

网友A:
LPC口  就跟USB口的排针差不多  一般边上都会写  LPC  JLPC之类的  那个就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PC口  就跟USB口的排针差不多  一般边上都会写  LPC  JLPC之类的  那个就是啦

那个我插了,连灯都不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我插了,连灯都不亮啊

灯不亮 那是你插错了  调换着在插  下次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不亮 那是你插错了  调换着在插  下次再试试吧

好的,下次我试试

网友D:
此时我想说三个字:这也行?!够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时我想说三个字:这也行?!够牛逼!

这是我想说的话

网友:
流必啊,,不懂得你U是怎装上去的

网友D:
看来虎子也是深有同感

网友:
你真厉害,第一次就敢这么修

网友:
楼主,你胆真大啊,我是万万不敢的,台式机CPU针脚歪的断的可不少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昨天修到两块板子  一个CPU座断1针,一个断两针     英特尔的  看到楼主的帖子,思路瞬间亮了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时我想说三个字:这也行?!够牛逼!

版主,问一下H81的桥待机下应该没有1V左右的电压吧

网友F:
那飞线不会碰到CPU其它脚位么  怎么做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问一下H81的桥待机下应该没有1V左右的电压吧

没有,H81没有待机1.2V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哈哈,小泉泉又出现了,还换头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虎子也是深有同感

是的 有同感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佩服楼主了,这样修好了变成全集成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飞线不会碰到CPU其它脚位么  怎么做绝缘

那铜线是漆包线来的,只要没有上到锡就不会导通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技术精

网友:
其实有图纸,修啥都是比较快的,点位跟图纸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铜线是漆包线来的,只要没有上到锡就不会导通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是铜线

网友:
这个水准~是大师级的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是杠杠滴,从来没想过这么做,真的学习了,膜拜高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不得不佩服你的技术和勇气,这种主板我修不了早就扔了,看到你的帖子似乎打开了我的新思路啊,以后断针的有时间也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很技术 内存槽SPD断针的 我飞线到内存上 也没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加精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样也行

网友(2017-01-10):
楼主历害,我也有块一样的也是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楼主老厉害了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 TL460S 三代 比较好用!

网友:
太牛了太牛了,CPU上飞线,开眼了

网友:
楼主牛逼,有些主板插上诊断卡就是不跑码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