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不上电内存供电现出来了

楼主(2016-12-05):
华硕主板不上电内存供电现出来了     我换了内存供电芯片也没用啊      急 急 急

网友A:
换了芯片没用   再把管子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没用   再把管子拆了看看

上管下管我都换了 没用

网友:
说详细点,不上电查待机条件与触发电路,内存出不了电压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下个图纸去看看

网友:
这个只有下载个图纸看看由哪里发过来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