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05):
一个联想U310开机电流到0.6就掉电,论坛里说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拆下主板裸板试也是掉电,没办法一个个拆外设,最后是不插屏线就不掉电,拆下屏,量没有发现短路的,结果是屏线坏了---短路。第一次见啊。

网友:
送上可以开机的BIOS

联想U310 BIOS.rar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先裸板测试

网友:
屏线短路的确实少

网友:
最近修道 几台都是屏线坏了  ,看来要更改屏线不容易坏的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