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460SD 通电插VGA无信号程式

楼主(2016-12-05):
型号:AOC E2460SD
故障:通电插VGA无信号
板号:715g527c-m01-000-004c
序列号:B48D7BA016227C0

网友:
最好发下屏号

网友A:
怎么现在什么牌子的  都走三星的路线了呢   什么情况

网友:
备用下,碰的就用上

网友:
板子集成度越来越高,MCU坏的也越来越频繁,备份下来总能够用到。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程序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种问题刷上这个程序就好了吗

网友:
具体屏型号记不清了,程序在TB买的,对以上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什么牌子的  都走三星的路线了呢   什么情况

因为大多数人都 “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