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电流0.3

楼主(2016-12-05):
这个板第一次修,挺奇葩的,拆机裸板不触发,原来单独分一条线出来给待机芯片芯片供电。。。

接了线就可以触发了,电流跑到0.3,打了各个电感值,感觉没问题,测了各电感电压,也出来了。

像这种板,电流起码要跑到1.2才算正常,这么低的电流要么供电没出,要么就是转换电路问题

测了转换电路的+3V,+5V都没,问题找到了

测了PQ7和PQ11的G极才2V,正常来说要15V才能转换3V5V,于是拉低了PQ27的G极,测了一下还是2V,说明跟前面没关系了

果然,拆掉PQ11,15V出来了,由于没有这个6脚芯片,所以直接连了。

插电触发,电流跑上去了。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啊 1.8v转换管子爱坏

网友:
广达板子kl1的

网友:
为什么拆掉PQ11,就会正常哪?

网友:
小板子也很容易坏的,遇到很多了。

网友:
都出来电压 基本也就是后级了

网友:
可以上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啊 1.8v转换管子爱坏

楼主的这个板子不是通病故障

网友:
广达的一般转换电压出问题

网友:
有修到过,这小板子有通病。

网友:
可以通过 短接前面逻辑管的G级来快速判断,前面的逻辑 是否正常 , 这思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