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不能关机

楼主(2016-12-05):
用着什么都正常,就是关机后不能自动断电,关机后,要手动长按开机按钮才能关机,不是系统的问题,bios也恢复默认了,哪位朋友有思路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一般都能好用

网友:
等我刷下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论坛应该有这个资料的

网友:
刷一个合成的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