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

楼主(2016-12-05):
z475电流1.3几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AMD  北桥 挂了  假焊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故障的不多

网友:
还是要多测试一下供电

网友:
外接 显示器来不来?还有内存条拔掉 电流是多少? 还有 屏幕的接口电路 检查了没有

网友:
要不 就先 干个 BIOS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