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UA55D70000LJ液晶电视频繁关机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6-12-05):
接修一台别人没修上的三星UA55D70000LJ液晶电视,据用户描述上一个师傅讲是主板坏了,要更换主板,需要两千多元。用户嫌贵没修送到我店内。现象是开机后屏幕能看到三星的图标就关机了,背光也灭了。然后再亮一下又灭了,始终重复。同时能听到电源板上继电器的吸合声。经检查电源板是正常的,也怀疑主板坏,但主板价格不菲,不敢贸然下判断。搜集网上资料很少,但就这一故障的提问很多,没有看到具体的解答,一时间无从下手,只好静下心自己研究了。
联想到开机时能看到三星图标,怀疑是背光驱动异常引起的主板保护,导致开机保护关机又再次开机,所以检查背光驱动电路,未发现异常,又怀疑屏内LED灯条有问题,就仔细分析了一下灯条的接口电路,发现该接口电路分2个,CNL802A和CNL802B2个接口,共计4组驱动,每组又分4个小组,每小组都是对应的,用10K档测量每小组LED灯条阻值均为500K左右,当测量到CNL802A的11.13{L8+ L8-}脚时发现开路,至此确定故障为屏内灯条断路引起主板保护。用一个8灯的灯条接到CNL802A的11.13{L8+ L8-}脚上开机一切正常了,很是高兴,可上网一搜原机灯条价格一个就要500元,还要拆屏维修很是费事,风险也高,就想能不能不拆屏补救维修呢?就把电视立起来观看效果,发现此时的电视效果非常好,并没有因为内部缺少一小组灯条而导致屏幕出现暗区。进一步测量发现每小组的电压为38V,每组驱动4个小组合计172V,电流为100毫安多一点,电流乘电压得到功率为每小组3.8W左右,R=V/A算出电阻为380欧姆左右,用一个10瓦(本人用的是在CRT电视上拆下来的2个5W180的电阻串联的)380欧的水泥电阻连接到CNL802A的11.13{L8+ L8-}引脚上开机观察了2天,效果很好,手摸温度也不高,最后用一个铁片将电阻固定在屏幕的空置安装孔上,注意螺丝不要太长,以免伤到屏幕,屏幕的背板还能帮助电阻散热。至此维修告一段落。
经验总结:该机屏内一共有16组LED灯条,缺少一路对屏幕影响很小,应急维修时去掉一路完全不影响观看效果。此方法也适用别的多路驱动的LED机型。分享给大家,不足之处请大家见谅!

网友:
有经验,很专业

网友:
这才是维修师傅

网友:
之前一个联想的一体机,LCD四根灯管,其中坏了一根,又不想拆屏,最后把坏掉的头子拔了,高压板灯管接口的两个短接起来,照样好用了……
本想着用个两个月会回来的,没想到半年后客户来买过一次东西,说还蛮好的,还在用着。

网友:
感谢师傅的分享啊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