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度不是100高压包就滋滋响

楼主(2016-12-05):
求助,,,这两个高压包亮度不是100就滋滋响,换了几片板都会响,,这高压包型号SPW-086,,是这个的问题么,,淘宝都搜不到,可以用别的型号的替换吗?,装起来之后有时候响得比较厉害,拍下显示器就没那么响了,耳朵凑到显示器后面还是能听到滋滋声。。。。这台显示器原来换过灯管,4根都换过了,换没有去保护的电源板就会灯管亮下就灭了。。

补充内容 (2016-12-6 21:48):
只接两根灯管还是一样的响。。。

网友:
直接改通用的啊。这种的线圈就是型号一样也不一定能够使用的。

网友A:
改个通用板吧,到底是高压电感响还是灯管打火响要分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个通用板吧,到底是高压电感响还是灯管打火响要分清

试了好几块板,都是这两个响,,,改通用是怎么个意思呀,换通用板还是用这块板改?。。谢谢。。。

网友:
线圈响很正常的,不扰民就行!

网友:
换没有去保护的电源板就会亮一下灭,那明显就是有灯管坏了啊

网友:
你有没有灯管呀,测试一下电源板就OK了啊
几块电源板都坏高压包的概率不高吧

网友C:
直接换led灯管  什么都解决了  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外接一块高压灯板试试

网友D:
你原来换过灯管。。那你换灯管是的话把原来坏灯管上的那些小皮圈装到新换的灯管上了吗??

网友:
高压板不去保护就会亮下灭。。那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原来换过灯管。。那你换灯管是的话把原来坏灯管上的那些小皮圈装到新换的灯管上了吗??

哪个小皮圈?这个转角这边的?

网友:
不是呀。。是套在灯管上的。。。。

网友:
一根灯关上记得有两三个。。是为了不让灯管碰到一起。。不然灯管会震动。。

网友D:
你能确定是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发出的声音吗??高压包的磁芯松动了有可能会响。但就像版主说的你不可能换的几个高压板都这样。。这种概率几万分之一都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led灯管  什么都解决了  几分钟就搞定了

几分钟,赶快呀

网友E:
估计还是灯管有问题    电源负载过大了   外接灯管试一下会不会响吧   先撇开屏上的灯管

网友F:
改LED吧,省事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确定是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发出的声音吗??高压包的磁芯松动了有可能会响。但就像版主说的你不可能换的几 ...

那个圈有上的,,,,确定是从那发出来的,换了几块板我都有听下,换的板都是TB上买的拆机板,,我明天在换个灯管试试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是灯管有问题    电源负载过大了   外接灯管试一下会不会响吧   先撇开屏上的灯管

。。。问题是我把亮度调到100就不响了,,,只有亮度100以下才会响,,,亮度100不是才是最高负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LED吧,省事省力。

前面买了10根灯管放在那备用呢,,,,改LED这些灯管就废了呀。。。。

网友:
不放心就改根通用条吧

网友:
可以是灯管在响吧

网友:
感觉还是你灯管问题,继续修灯管吧

网友:
修到过同样的毛病,最后换了通用高压板好了。原因不详。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这样单独只接两根灯管也还是一样响。。。。

网友:
打火,你要找个单灯的高压条来测试,不要四根灯管一起试。坏灯管建议换LED。省的你装的时候吧灯管或者屏幕压坏。

网友:
问题是我把亮度调到100就不响了

网友:
led全套换掉  肯定妥妥的

网友:
高压包不一定要同型号的吧   只要脚位对的上就可以互换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时间长 老化了

网友:
换led灯管   直接搞定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好几块板,都是这两个响,,,改通用是怎么个意思呀,换通用板还是用这块板改?。。谢谢。。。

怀疑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不是在打火,就是在抖……。灯管太长的原因

网友:
录了段音频。。。。
https://pan.baidu.com/s/1dFgedUh

网友:
外接高压板试一试呢,单独的高压板

网友:
没有测灯管的工具吗,一根一根测试一下,看一下是那个灯管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