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A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6-12-05):
东芝C40-A,不认硬盘。测到硬盘接口供电只有3.8V,明显偏低。之前看到人家修是直接短接PQ29.短接是供电上来了,可是也做成了光驱老开机就自动弹出的后果。还是下个图纸看看先。PQ29受控的信号给过PQ4,PQ7,PQ3转换过来。MAINON电压正常,那就可能只是这3个6脚的IC有问题了,3个都是双MOS管的IC,从其他料板上找到,直接换了。换完硬盘供电正常。

网友:
简单修修 轻轻松松

网友:
有图纸干活就是快!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有料板就是修的舒服

网友:
供电正常,光驱也好了吧

网友:
二次转换供电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好搞得

网友A:
对于不能识别硬盘的故障,先检查硬盘的供电,再打信号线的对地值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看看。

网友:
快速而准确高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转换电压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有图纸,有料板就是好修

网友:
广达的这种小6脚MOS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不能识别硬盘的故障,先检查硬盘的供电,再打信号线的对地值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全群群友发来贺电

网友:
我这c40装不了显卡驱动 一安装就蓝屏然后就认不了硬盘  必须取电池 我怀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