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EV 1.0电阻丢失求助

楼主(2016-12-05):
手上有张的华硕P8H61-M LX3 主板,一开始是提示12V电压过高的,想都不用想,通病,既然5V的正常,直接把12V的拆掉拉5V的过来就可以了,也许很多人找不到图纸的话就会说不知道哪个才是检测电阻,其实有个诀窍的,都是通过分压得来的,例如说12V的检测电阻,一般都是12V进经过两电阻接地,然后中间取来的分压电压,我的主板修好了电压过高问题,可是粗心把旁边的一个电阻搞不见了,没有点位和图纸,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发图,麻烦有板的帮我量一下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A:
2M的电阻。电池供电过来的

网友:
先换个大的,不行再换小一点的试吧,比找图纸省劲儿,我觉得,关键看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找点位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的电阻。电池供电过来的

3V电压,连接的是NCT5579D的48脚的,我接了个电阻过去,10K的过去,直接把IO烧了,不敢试了,点位又找不到

网友B:
实测是2M的 和二楼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是2M的 和二楼说的一样

你的也是这个版本的主板是吗,IO是NCT5579D的是吗

网友C:
这里   ...............看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   ...............看过来

现在装了这个2M的上去,变成提示CPU电压过高了,唉,搞得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了这个2M的上去,变成提示CPU电压过高了,唉,搞得头疼

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了这个2M的上去,变成提示CPU电压过高了,唉,搞得头疼

是侦测电压显示过高  还是cpu电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装了这个2M的上去,变成提示CPU电压过高了,唉,搞得头疼

华硕主板 也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截图看看.....................

显示出完这个界面就没其他东西了,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出完这个界面就没其他东西了,黑屏

qq说吧    392816797

网友:
     你量一下这两个脚电压相同吗?

网友:
进BIOS  看看 12V   跟5V的电压  哪个过高了 就查IO对应的检测脚电阻

网友:
这个用点位图,是最方便的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检测电压过高,你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
已经搞好了,补上2M电阻之后,从新定了个IO回来换上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遇到这个情况··可以从大的开始·换到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