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G41T-M LX PLUS卡LOGO

楼主(2016-12-05):
PSG41T-M-LX PLUSV REC1.2卡LOGO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看了华硕的温度进bios也没看到爆红啊,南桥旁边有两个MOS管子,是输出1.5V的烫手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是不是给不进卡LOGO有关系
卡LOGO

网友:
进BIOS没看到爆红?什么意思,是温度正常吗??压桥有反应吗?外设都拔了吧??

网友:
和供电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
看下SB的USB 模块 V C R 是否正常

网友:
卡LOGO 刷了BIOS不行的 就先拆外设 不行再考虑要不要干桥

网友:
看卡什么代码 3C一般是声卡 2A 修到过网卡 其他大部分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