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第一次刮5S缧丝柱,求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6-12-05):
用刀片乱了很久,刮不开,想用风枪吹,不知道怎么下手合适,求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细砂纸打磨啊!小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细砂纸打磨啊!小鬼.

师傅,要用多细的砂纸啊,我已经刮开了,现在要接线了

网友B:
使用小刀慢慢刮开接线就可以,找个废板多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小刀慢慢刮开接线就可以,找个废板多练吧

刮开了,应该怎么接线,接了很久接不上

网友:
接线这个活  就要考验手工了   但是要在显微镜下接  不然没法接  除非你视力很好   线的走向  上面也很明朗的

网友:
很简单啊   我第一次接就成功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开了,应该怎么接线,接了很久接不上

这个线 需要手工和设备了

网友:
看到你刮来的 头痛  在用砂纸打磨下  你刮的那么花 怎么接啊

网友:
轻轻地刮是细心的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