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音箱没有低音

楼主(2016-12-05):
我的C3突然没有低音了,只有左右声道出声,,我查了一下,TDA7379有17.5V电压,说明功放块是好的,没有低音输出,下面应该怎么查,还有2个NE5532P的8脚芯片,这两个芯片是左右声道的吧,现在左右声道有声,,应该是好的,后面还有个7313ND芯片,这个芯片是管音量大小,我把面板上的音量开大开小,面板上的数字在变,说明这个TDA7313EN芯片也是好的,
不知该查那里了,望老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有哪位老师给我指导一下了,

网友A:
干扰法碰触低音功放输入端,听有无声响.确定功放块的好坏.
7313是音量音调控制IC,有数字变化不等于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法碰触低音功放输入端,听有无声响.确定功放块的好坏.
7313是音量音调控制IC,有数字变化不等于它正常.

现在测TDA 7379的3脚,13脚,有17.5V.  你的意思是,让我测输入脚 4  和5脚,,还有11脚 12脚吗

网友:
输入端 4脚 5脚,用手触摸,有磁声,但声音小,,

网友:
手握螺丝刀金属部分去碰触功放的输入端.

网友B:
TDA 7379芯片换过了,还是没有低音,我又把LM358P换了,现在左右声道都不响了,,在断电的时候,音箱响了一声,这是什么情况,大师们请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DA 7379芯片换过了,还是没有低音,我又把LM358P换了,现在左右声道都不响了,,在断电的时候,音箱响了一声,这 ...

音响和功放我是没有修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响和功放我是没有修过,帮你顶一下吧

谢谢,还没有搞好,

网友(2017-01-23):
测量一下5532的供电教是不是17伏,如果不是就把LM358P换回来!然后把低通的那个5532换了看看!

网友:
没有低音(应该是前置低音放大有问题吧先排除低音喇叭没问题),你怎么修电源部分现在声音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