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无集显供电 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6-12-05):
联想V470C    无集显供电   无显卡供电
集显供电芯片
NCP5911MNTBG-G
4脚vcc  5v   3脚 EN 4.8 V    2脚PWM1.98V  1脚BST  5V
8脚DRVH 0V  7脚SW  0V    6脚 接地   5脚 0v DRVL  0V
8  7   5  阻值都400多欧姆
手上现在没有   NCP5911MNTBG-GP

再把图纸和BIOS 给大家发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V470C-LA47 MB 10250-2.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Wistron LA47 V470C.pdf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下   现在含要查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芯片试吧.!

网友A:
内存过了没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   原来什么故障?

网友B:
同意楼上。。最好有示波器打下内存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最好有示波器打下内存过了没有。。

没有哪个家具       插内存上电到0.74    不插内存上电到0.64    BIOS 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过了没   过内存才出集显供电   原来什么故障?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 大短路    一个铁壳子坏了   换了整板阻值正常就上电 一量没有集显供电  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换了一个汉是不出集显供电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条件都有,应该是没有CPU过来的调节信号,那么CPU供电有不?

网友:
如果是铁壳烧了 你先把U换下看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启发  找到问题了是独显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把芯片换一下试试在说其他

网友:
看到这本就放弃  CPU也坏

网友:
发这个是什么意思,没修好也没求助啊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是铁皮MOS管。。

网友:
cpu  估计会挂

网友:
试试把CPU供电新品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