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待机0.04 没头绪

楼主(2016-12-05):
联想B470 待机偏高0.04,拆掉ec 待机更高 0.2,
待机芯片拆掉之后直接大短打表,这块板子估计死到我手里了 ,怎么回事啊想不明白、?

网友A:
待机芯片拆掉  通电了 没   如果通了  建议  换主板

网友:
送维修店吧   一看就是没一点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拆掉  通电了 没   如果通了  建议  换主板

通了,你的意思主板废了。、

网友:
楼主你真行,待机芯片干掉后在通电?建议换主板吧, 不好搞了,19V直接干到后继去了

网友:
好厉害     待机芯片去掉了都敢通电     佩服佩服

网友:
唉就当交学费了 。

网友B:
不上芯片,20V就跟洪荒之力一样啦。  没人告诉过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芯片,20V就跟洪荒之力一样啦。  没人告诉过你吗

木有啊    好了不说了准备面壁去了

网友:
不一定要换板,也许还有救

网友:
所有原件换光还有救。。。

网友:
拆待机芯片,要把MOS上管也拆掉,MOS管没有控制就会自动导通

网友:
CPU是铁壳管?测下。

网友:
这板子肯定倒了,还是老老实实上【迅维】学一学电路基础好了,场管G级悬空就会不受控,19V直接加到待机3 5V,后级肯定烧一片了,自然待机就高了咯。还有,你最初的0.04不一定是微短,可能是正常的,要看板子的设计!!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管爱出问题的

网友:
电源芯片拆了也敢上电,这样得干报废多少板子啊,我换供电芯片都要确认焊好了才敢通电

网友C:
待机芯片拆掉你都干上电啊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拆掉你都干上电啊

厉害,不怕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不怕冒烟

楼主是牛人啊

网友:
废了主板。客户的板子到你手上真够蛋疼,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拆掉 通电了 没 如果通了 建议 换主板
废了涩 这机器原本问题应该是 乌龟壳 坏了吧

网友:
来自: 中国
拆了待机芯片,场管等于G极悬空,后果很可怕

网友:
拆了待机芯片还敢通电,真是佩服你了。

网友:
待机芯片去掉了都敢通电 楼主太牛了

网友:
学到了。原来供电芯片拆了是不能上电的

网友:
没有基础,你都感修机器,我建议你还是学学基础,以及注意事项,所有 pwm芯片拆了都是不能通电的,你必须把上管拿掉或19v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