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不跑马 求助

楼主(2016-12-05):
华硕H81M-D 不跑码,时钟复位都有了  风扇一直转着  就是不跑码,内存拔掉 插喇叭也不报警,晕死  有没有人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大哥!你也不要只测时钟复位!时序呢!供电时钟复位!最后刷个BIOS看看!这些新板它的IO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都正常 了  PG正常吗  BIOS刷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也不要只测时钟复位!时序呢!供电时钟复位!最后刷个BIOS看看!这些新板它的IO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 ...

感谢提醒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华硕换南桥和IO附近的822排阻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