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1 加电屏幕不亮,反复重启

楼主(2016-12-05):
联想 E431 加电屏幕不亮,反复重启,拔掉内存不重启,感觉是过了内存就重启,测主板没有集显供电,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

网友A:
桥  干过没 这机器  桥容易   坏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这机器,BIOS是通病,,多找几个来刷

网友:
bios可能性大

网友:
1,找原厂的bios,或者自己合成一个 ,2,这个是先检测显卡,独立显卡正常后出的集显电压,风墙扫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  干过没 这机器  桥容易   坏

这个桥是打胶的,不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