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关于纽曼车载MP3问题

楼主(2016-12-05):
有一台纽曼C-17车载MP3发射器,通电屏亮,但按键无反应,屏幕显示如下图 ,电源模块没问题,输出有+5V电压,开关按键无问题,主控芯片为ATJ3003C, ,屏幕下方FLASH芯片为H27UBG8T2CTR,

请教各位朋友是哪的问题,还能修复么

网友A:
图片都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显示不出来。

是帖子附件的图片么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有固件的吧,我感觉应该先看看能不能重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