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2W硬盘不引导,U盘也不引导直接进BIOS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05):
如题,"Security" 菜单将 "Secure Boot Control" 设定为Disabled,Boot" 菜单内将 "Lunch CSM" 设定为 Enabled。问题解决

网友:
还带你这么水积分的。。。。。。。。

网友:
你这不能算硬盘不能引导吧?如果win8装win7系统除了你讲的,还要修过才可以装win7

网友:
安全启动关闭就行了

网友:
呵呵 ,这样发帖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