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板号 X450EP 开机电流0.46 无显卡供电 求助

楼主(2016-12-05):
华硕本板号 X450EP 开机电流0.46 尝试刷BIOS 故障还是一样
测各供电发现无独立显卡供电
显卡芯片UP1509P 测量18PIN P_+VDDC_VCC 5V  1PIN P_+VDDC_BOOT 5V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求大神给解释下些芯片工作流程 工作条件

补充内容 (2016-12-6 10:18):
谁能帮忙触释一下 DGPU_PWR_DSG#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正常时应该为高还是低呢?

网友:
ASUS没图纸没印刷号,真气人 早就该倒闭了

网友A:
14脚好像是开启,你测了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脚好像是开启,你测了没有啊

确实是这开启没有

找到问题所在是这  这个DGPU_PWRON_VSG 和DGPU_PWRON_IO 被Q7801拉低
本了小拍一个 不懂这管子怎么运作
尝试更换也不行
这个DGPU_PWR_DSG#是什么信号 正常是应该为低还是高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还没有过内存,集显的供电是没出来的

网友:
测了所以条件满足就换芯片。。。。

网友:
查供电和控制呀

网友:
几代的cpu啊 楼主 有的机器 显卡供电是最后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开启没有

找到问题所在是这  这个DGPU_PWRON_VSG 和DGPU_PWRON_IO 被Q7801拉低

我也不知道这管子怎么运行,只能猜测5 6脚是带D 和#的,猜是低电平关闭有效,正常5 6 脚应该有12V吧,你不如查下+12vs

网友:
这个芯片是不是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这管子怎么运行,只能猜测5 6脚是带D 和#的,猜是低电平关闭有效,正常5 6 脚应该有12V吧,你 ...

+12VS上拉正常  就是5 6脚有12V就把2 3脚给拉低了  去掉5 6脚上拉电阻 2 3脚正常 显卡供电有了 但还是不跑码 就是不知道这个DGPU_PWR_DSG干吗用的 能不能为低!!!!

网友:
这样子感觉不太好吧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点位论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