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2217V+几秒钟黑屏

楼主(2016-12-05):
今天接到AOC型号:2217V+1台几秒钟黑屏,接过来测试。具体情况:
第一次冷开机试机可以用5分钟左右黑屏,关掉再开时间越来越短黑屏最后几秒钟就黑屏了,黑屏指示灯不变色另外用灯照可以看到桌面图标,初步确认为灯管或高压问题。
拆机话说这个机器算难拆的一个,可能是第一次。拆完机再用单独屏测试,怪事来了。单独测试不黑屏,测试1小时左右都正常不黑屏,难道好了。就将电源板与驱动板装入铁壳里面开机一会就黑了。再取下单独测试又不黑了。什么情况。拆开不黑装上马上黑,没有思路了。

先放一边了,我想静静。我就想这个问题要、只能先测试灯管和改一下高压了,休息了10分钟接着来,另外这样显示屏显示偏黄。灯管4灯的LCD,测试后发现4个灯管都亮但是下面一根亮度不一样偏暗发黄,难怪屏显示发黄。准备换灯管,看一下没有这个灯管了怎么办,能不能去一下高压芯片保护。因为拆开测试不黑说明问题不是太大,客户又等着要去保护是最快的方法,看了一上IC为:Ta9687,查资料为1脚接地去保护,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试一下,将芯片1脚接地后试机不黑了,装上铁壳测试1小时不黑,搞定。这个案例分享一下高压去保护(当然建议换灯管,我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另外我走了弯路就是单独测试这一环节,我就是有这个习惯有问题拆机后不忙修也单独测试一下。就是单独测试不黑导致我一下没有思路了。大家共勉!

网友:
故障原因,估计还是灯管老化,不建议去保护维修,一般要返修,还有危险,灯管坏现在一般都换LED灯条了。

网友A:
去保护要是机子着火了 ,你这样修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AOC通病,灯管老化造成焊接处接触不良,不上壳不挤压下可以长时间使用,一上外壳有挤压加上热度更高就会脱或者半脱,就不定时灭了,直接换四条灯应该可以解决,简单点也可以去高压保护,也可以,但不知道能用多久。注意这种情况下最好把高压也换,

网友B:
去保护  可以做为维修的判断方法  不建议用作解决方法     去了保护  下次再出问题  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保护  可以做为维修的判断方法  不建议用作解决方法     去了保护  下次再出问题  就是大问题了

是的,这次没有办法这样修的。之前也有类似案例。也去保护修的。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要是机子着火了 ,你这样修的问题就大了。

嗯,谢谢张老师指点。一般是不会去这样修的。

网友:
测试灯管有没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随便找个灯管接上高压板然后开机测试。

网友:
换灯管是最安全的

网友:
灯管老化了,亮度本身就不够了,

网友C:
去保护是不是要飞线接地,要有飞线接地的图就好了,我也想学习怎么去保护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不是高压就是灯管了,先测灯管,无问题,我一般喜欢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是不是要飞线接地,要有飞线接地的图就好了,我也想学习怎么去保护

还是学学如何真正的解决问题吧

网友:
LCD  好搞  最烦的是LED

网友:
灯挂了 换灯管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灯管接头氧化了

网友:
灯管是接触不好还是坏了

网友:
这种事多了,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