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吹下EC就触发。

楼主(2016-12-05):
如题,,EC和晶振都换了,BIOS也刷了,,,,,条件都出来了,BTN就是不跳变。。。EC是不是带程序的哦,,,锋锐K40A 版号S42Q EC W83L951D0

网友:
发图片出来,有可能是小电容不行

网友:
周围的小元件有热不稳定的

网友:
触发条件不够

网友:
EC旁边的NR也排查下,

网友:
你弄好了吗,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吹一下EC就触发了

网友:
排查看看周围电容和排阻。。

网友:
这个机器是板层的问题,我遇到都换了也是不行,最后换板的!

网友:
芯片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