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R411R插上内存上电就断电,不插内存就0.8A保持着不掉电。

楼主(2016-12-05):
内存条件都正常,打数据地址,地址阻值也没什么问题。想换个CPU试下,又没这个CPU。还有别的思路吗。老司机们。这个集显的,一个CPU和一个南桥,没有北桥的

网友:
都是AMD的芯片组。我最烦AMD的

网友:
没有人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看坛子里的高手说过,会用波波测是从哪里掉电的

网友:
那么集显供电应该也没有吧?

网友:
换个u,查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