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手机充电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估计你们都知道我不知道 我是菜鸟啊

楼主(2016-12-05):
那个二极管叫续流二极管 这个我懂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摘掉”那个二极管会出现大电流

我刚发出去就好像懂了     状态1  在开关导通时给电感充电  此时只是电变磁  这个时候还么有来的急磁变电 开关断开  “没有续流二极管”,电感里的磁能不能释放,因为开关断开整个电路构不成回路 接着状态2 下一个周期到来时,开关又闭合给电感充电,这个时候整个电路构成了回路,那时的能量会可能达到5v或者大于5v的电压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 笔记本中 19v直接给电池充电一样   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就是说很有可能大电流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充电的电压过高 导致大电流

网友A:
线圈在通过电流时, 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  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  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  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在通过电流时, 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  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 ...

那你知道 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要问的问题是 摘掉二极管为什么出现了大电流   这个是重点     换句白话  我最喜欢白话了  通俗易懂    那个续流二极管 我认为是 在放电时 构成回路用的 当开关断开后  电感储藏的能量要释放啊  没这个二极管 就没有办法继为负载提供电流   回路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知道 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要问的问题是 摘掉二极管为什么出现了大电流   这个是重点     换 ...

好吧   我们就当这个没有这个二极管     当开关K突然断开时   电感会产生一个负高压   此时回路开路电荷无法释放(电感充电时电压是左正右负,放电时是左负右正,因为电感先是储存磁能再转化电能这样电流方向相反,许多负电源就是按照这个原理来做的)         当开关再次闭合   正负电压相遇会导致大电流甚至有火花(只是一瞬间,因为电感储存的电荷不是永恒的)      我再仔细看你最后自己的分析其实你自己说对一半,只想到升压却没有考虑电流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在通过电流时, 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  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 ...

谢谢版主加分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UCK型降压电路

网友:
升压应该二极管在电感位置,开关在二极管位置,电感在开关位置

网友C:
当开关闭合时,电池电压经过电感给负载供电的同时自己也电生磁直到电感充满磁,当开关断开时,电感产生自感电动势,这时磁生电产生一个右正左负的电压,由于二极管没了这时就不能形成回路,电压就储存在电感里电压方向还是右正左负,当开关再次闭合时电感上的电压就和电池电压叠加在一起了给负载供电,本来负载设计的是承受比电池低的一个电压(此电路为BUCK型降压电路,输出是低于电池供电的),现在负载承受的是高于电池的电压(高于多少这个就要看电路的设计了),负载不变,电压升高,电流自然变大,如果超出负载的额定值,大电流就很自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们就当这个没有这个二极管     当开关K突然断开时   电感会产生一个负高压   此时回路开路电荷 ...

我想起来了 尖峰吸收电路 谢谢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续流二极管的应用电路!

网友:
晕死这和笔记本一样吗电路

网友:
相遇于回路。

网友D:
主要是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组合成回路,才可以工作。否则叠加输出,电流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开关闭合时,电池电压经过电感给负载供电的同时自己也电生磁直到电感充满磁,当开关断开时,电感产生自感 ...

楼主电路分析能力很好。分析很到位。。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组合成回路,才可以工作。否则叠加输出,电流加大

你总结的干脆  利落 好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