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修好大短路后上电不亮

楼主(2016-12-05):
DELL 5525 板号LA-8251P,从去年到现在遇到4台了,都是大短路,电源口P沟道MOS管击穿,保护隔离一个电容击穿,这两个换好后可以家店,电流也有跳变,大小写键盘灯有反应,外接显示器有反应但是灰屏,于是乎刷了几个个BOIS终于有个BOIS能亮机器,但是立刻花屏----再白屏----再黑屏,到现在还是那样,我遇到4台了,这个应该是通病,想问下有修好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修过你说的dell大短的这个故障,但是没有你的这么严重,处理好短路就亮机。

网友B:
一般都是大短,地方都一样,应该内接试试,有可能进系统才可以外显,不行考虑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你说的dell大短的这个故障,但是没有你的这么严重,处理好短路就亮机。

我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大短,地方都一样,应该内接试试,有可能进系统才可以外显,不行考虑屏线

内接也不行啊老大

网友:
外接也灰屏,查下显卡的小供电,

网友:
查一下显卡部分的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 多点

网友:
显卡各个供电,显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