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请问一下DELL 一体机V3340和5348主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6-12-05):
请问一下DELL 一体机V3340和5348主板可以通用吗?
都是1150平台的,主板是硬件都是一模一样,只有型号差异。现在用的是V3340不带独立显卡,想换个带独立显卡的主板玩点小游戏,淘宝一看5348主板和V3340一样,价格也不贵300-400左右,很多。V3340的要600左右了,关键是还很少有卖。

网友A:
CPU针脚一样的  而且能装进去的 就可以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针脚一样的  而且能装进去的 就可以通用

但是主板不是有个显示器驱动吗?主要是这个不一定能点亮显示器  所以我才来问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主板不是有个显示器驱动吗?主要是这个不一定能点亮显示器  所以我才来问问的

显示器驱动是什么鬼   主板只是给显示器一个信号  主板上的显卡驱动装好就行啦

网友:
现在的LED,完全可以了.

网友:
哦,谢谢大家。开始准备去置换一个主板,后来看帖,那都是坑人的,直接买新的算了。

网友:
我直接买了9030一体机主板,直接使用了。果然dell 9030,5348,3340一体机主板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