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集成灯闪4下 结果有点奇怪!!

楼主(2016-12-05):
            今天一客户送一台hp cq40集成的机子,故障就是开机不亮 键盘边上的灯有规律的闪4下,看样子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这个没有显卡估计就是北桥的问题!先不管加焊一下,故障一样 ,当时考虑是不是北桥挂了,准备订,无意测得coms电池只有1.7v,应该不正常 就先换一个试一下,结果好了 有点不明白 闪4下应该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才对啊,请教一下大家 了!!

网友:
电压低没跑码吧,

网友:
字体红色,看得眼睛大啊

网友:
修板子是根据电流表来判断故障的兄弟,

网友:
amd电池没电通病了。。。。。

网友:
AMD的先怀疑电池

网友:
北桥问题的 小心返修

网友:
AMD电池电压低,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如果是AMD的机器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