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小厂主板BIOS备份,两块一模一样,修好亮机,上传有图片

楼主(2016-12-05):
不知名小厂主板BIOS备份,两块一模一样,修好亮机,上传有图片,需要BIOS ,就下载下来可能就好啦。

同行拿来两块主板,仔细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一个主板是不触发,参照另一个主板,电压值,换IO修好,第二块是不过内存,把修好的第一块主板的
BIOS备份下来,刷到第二块主板,跑码亮机。至此两块主板就这么盲打盲撞的修好啦。所以特意备份下来BIOS文件,如果坛子里面的其他维修者碰到一样的主板
可以对照图片,下载下来。还有个选择。
这个主板亮机啦。也没显示任何LOGO,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板
万能的坛友们,你们知道吗?劳烦告诉我一声,这个主板啥信息都没有,贴纸都看啦。亮机之后也没LOGO。BIOS里面也找啦没有。至今是个谜。

网友A:
看上去是技嘉主板,或者技嘉代工主板

网友B:
看着做工也挺好啊   现在的小厂也走高大上的路线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技嘉主板,或者技嘉代工主板

不知道,和技嘉的770看着有点像,但是不是,连LOGO都不显示。我对照图片啦。不是技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也挺好啊   现在的小厂也走高大上的路线了啊

做工我看比那些三线的小厂的感觉还要扎实,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什么用途,老感觉这种主板是有特殊的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工我看比那些三线的小厂的感觉还要扎实,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什么用途,老感觉这种主板是有特殊的用途。

从板子上看   应该没啥特殊用途  普普通通的一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板子上看   应该没啥特殊用途  普普通通的一个板

可能,不过同行就说是单位的,一定想办法修好,价格不是问题,所以我推测是有特殊的用途,以前修板也没这次如此急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和技嘉的770看着有点像,但是不是,连LOGO都不显示。我对照图片啦。不是技嘉。

是技嘉 GA-78LMT-S2 REV:1.2  你可以去官网看下

网友A:
哥哥,我都看到你主板上写的型号了, vga口旁边  不是技嘉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哥,我都看到你主板上写的型号了, vga口旁边  不是技嘉才怪

额的神啊,找了半天,没想到去那里去找,是,看到啦。谢谢啊。终于知道这是技嘉板子啦。终于解开我心中的迷惑啦。哈哈。眼力不行啊,竟然没看到,也怪我修技嘉的板子少,以后一定要多多观察,多多修板,谢谢,谢谢。

网友:
是,楼上的大神已经揭晓,是GA-78LMT-S2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额的神啊,找了半天,没想到去那里去找,是,看到啦。谢谢啊。终于知道这是技嘉板子啦。终于解开我心中的 ...

我说这个板子做工这么好,但是为啥开机没显示LOGO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说这个板子做工这么好,但是为啥开机没显示LOGO呢?

bios 恢复出厂下再开机就看到logo了, 这个板子修了很多的, BIOS容易坏,不过内存scl sda电压不对一般是cpu供电芯片上面一个八角管子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 恢复出厂下再开机就看到logo了, 这个板子修了很多的, BIOS容易坏,不过内存scl sda电压不对一般是 ...

看样子大神修技嘉的主板肯定特别多,这个板子不过内存是刷了BIOS好的。话说那个八角管子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右上角的那个小管子吗? DU3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大神修技嘉的主板肯定特别多,这个板子不过内存是刷了BIOS好的。话说那个八角管子是CPU电源管理芯 ...

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啊。既然知道型号啦。我找下电路图,看是什么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啊。既然知道型号啦。我找下电路图,看是什么呢作用。

是cpu右边的那个八角管子,具体什么作用要看图纸,我跑过线路 内存SCL SDA 和那个八角管子相连,遇到几块这个板子scl sda都是这个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也挺好啊   现在的小厂也走高大上的路线了啊

这个是技嘉的板子

网友:
恩恩是的,技嘉的主板,修技嘉的主板比较少,没看到,谢谢。我已经看了确实是楼主提供的型号和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