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40英特尔集显暗屏-求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奇葩故障!!!!!!!!

楼主(2016-12-05):
THINK-E40英特尔集显的主板,由于进水掉电。已经修好掉电。现在问题是暗屏。VADJ_PWM这个信号开机的时候有,快亮机的时候就成了0.7V
要是和DISPON这个信号链接的话也会被拉低到0,7V。用电流表打阻止是1000左右。应该不是短路。大侠帮忙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测试。屏幕已经换过。。顺便把图纸传上来,大侠帮看看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仔细再测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A:
修 可以接续查下进水位置
或者 直接让EN  PWM强制为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 可以接续查下进水位置
或者 直接让EN  PWM强制为高

怎么个强制法??大神

网友:
怎么个查法来个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强制法??大神

断开 来源 由LCDVCC  上拉

能理解吗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拆掉r102电阻,把vadj pwm和lcd vdd短接,这样屏幕亮度会无法调整,一直在最亮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 来源 由LCDVCC  上拉

能理解吗

是把原来的那条断开然后重LCDVCC拉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原来的那条断开然后重LCDVCC拉线吗?

大意对  具体操作自己测试

网友:
断开来线,直接飞个3.3V的电过去就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的是屏线进水坏了。。。。

网友:
感谢大家是屏显坏了、、、、

网友:
屏线都进水了 ,屏没进水吗?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就要换屏和屏线试

网友:
如果排除屏的话,建议把PWM这根线人为剪开,直接把屏的35,36脚相连。

网友:
直接借个3V不就完了。。

网友:
屏线吧 也会

网友:
恩。已经修好了是屏显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