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1 yoga 无线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6-12-05):
首先怀疑是网卡的问题,从淘宝上定了一个,装上去还是找不到。接下来就只能乖乖查找信号了。修的过程我就不详说了,只说结果。

发现11 13 脚的时钟CLK_PCIE_WLAN信号没有,再测7脚 时钟开启信号WLAN_CLKREQ#  为低正常,不放心又到到CPU边上,找到PR20排阻,通电测电压有3。3V
3。3V电压是把时钟禁掉了。

再测PR20   5脚跟无线网卡JMINI1 7脚不通。估计是断线了,也懒得找线了,直接就把排阻5脚接地,通电测试11 13脚时钟正常了。进系统无线网卡也找到了。修好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

网友:
呵呵,这种比较少出问题,我也只修到过一例

网友:
断线引起的?

网友:
是断线,无线网卡插槽旁边是固态硬盘的插槽,发现有点点腐蚀。是不是此处引起的断线就没有深究了。

网友:
插上无线网卡才会给网卡提供时钟你怎么想到的

网友:
简单粗暴,修好收钱爽歪歪

网友:
我哈以为BIOS问题呢

网友:
REQ时钟请求信号

网友:
这问题少见 留个坑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多见

网友:
时钟请求之后,才有时钟发给无线网卡的。

网友:
着个问题第一次看见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啊 ,,这板子比较新把

网友:
不服都不行啊

网友:
时钟请求问题少见,学习了

网友:
少见的问题,先留个印记

网友:
     哟  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