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CA 不触发 无待机3V5V 公共点无电压

楼主(2016-12-05):
华硕X451CA 不触发 查无待机3V5V 再查公共点无电压 测量公共点MOS管 为N沟道 控制要高电平才能工作 实测量为低电平不正常 没有图纸 现在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这机子有没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参考有点图的来吧

网友:
这笔记本有点位图  还是参考点位图慢慢查修吧

网友:
从充电芯片入手吧,

网友:
可以参照华硕的时序来查找问题

网友:
检查 保护隔离 和 充电芯片啊。。。。 还有

网友:
找下充电芯片的图纸 对比 先修保护隔离  应该是BQ的芯片

网友:
没图纸应该有点位吧

网友A:
充放电芯片4PIN  24V 不出来 基它条件都满足, 拆掉4PIN到共公MOS管 控制脚的电阻  就出来24V 判定芯片是正常的 然后对拉还一样不出电压,怀疑MOS管或者电容不良,全部拆掉电压一样不出。这样可能就是板层问题。后来断开4PIN的电阻。公共点第一个MOS直接对拉。然后待机正常  触发正常。同行裸板过来。不知道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芯片4PIN  24V 不出来 基它条件都满足, 拆掉4PIN到共公MOS管 控制脚的电阻  就出来24V 判定芯片是 ...

裸板不好测试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技术比我高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充电芯片擦起

网友:
查同系列的华硕主板时序,一步步查芯片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