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

楼主(2016-12-05):
  电池拔掉放会点就可以正常触发,上电池开两次就不能触发了,  PWR_SW#3.3V也不够了。这个应该是通病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什么通病啊,我修这么多这板,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

网友:
遇到几个了,都是ibm的机子,也不知道咋搞

网友A:
是COMS电池还是主电池?

网友:
说出来啊,好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OMS电池还是主电池?

是主电池这个机器没有CMOS电池的。

网友:
有通病?修过几台没遇见

网友B:
如果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的放电能好,bios或桥有问题吧,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的放电能好,bios或桥有问题吧,先刷bios试试

已经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