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

楼主(2016-12-05):
求华硕h61m-d的bios。刷了一个华硕h'61m-k的bios可以显示但键盘不能用。谢谢

网友:
BIOS和键盘有关系?没

网友:
逐个很少会是BIOS问题吧 可以在换一个BIOS 刷下

网友(2022-03-06):
首先bios不能乱刷。你要多版号和rev号  都不能错,如果正确 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