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Alienware Aurora R4 不显示维修(淘宝购买BIOS)

楼主(2016-12-05):
    今天收到一块外星人Alienware Aurora R4,主板是我也不知是什么牌子的,,4条内存,CPU是4930k,好强大。上电试机,不显示,摸IC发现网卡芯片发热,拆掉。再上电,不是老样子,不显示。测量PCIE的待机3.3V,时钟0.4V左右,复位3.3V,其它各个供电都正常,测量BIOS的CS#有瞬间波形。说明CPU已工作。内存也换了,也不行,再测内存,发现没有波形。而内的的SDP3.3V,1.5V、0.75V全都有了。估计可能是BIOS坏。

    于是从网上买了个BIOS,刷机,开机有动静了,显卡的报警声出来了。

附件:这个是这Alienware Aurora R4这块板的BIOS,TB上买的。
附件

Alienware Aurora R4 8M.rar

Alienware Aurora R4这块板的BIOS,TB上买的

网友:
你收的?  是你修的吧

网友:
服务器的板,为什么那么确定是BIOS

网友:
片选有波形  CPU找到BIOS了

网友:
如果刷Bios之后还是一样,那楼主你下一步会怎样做?(楼主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
可以借鉴下,我有个台板类似你的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
南桥是什么

网友:
bios暂时用不上,这种板比较少

网友:
捡到钱了,哈哈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是不是打雷烧掉的

网友:
U挺强大的  ,板子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