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HP TPN-Q115维修过程

楼主(2016-12-05):
    今天收到一块同行修过的HP TPN-Q115主板,板号daou52mb6e0 mv,图纸论坛有。
拿到主板,据同行说,这块板有5处进水,腐蚀处也被处理,看上去伤痕累累的。接上电流表,发现有保护灯闪了一下,电流表也上显示000A。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修保隔。

测量公共点只有4V左右,第一个隔离管已自导通。第二个隔离管是N管,G极有3-4V,测量待机IC的工作条件,发现ACIN只有1.6V。根据图纸电阻分压算,正常电压应该是3V。测量REGN6V电压为6V,电压正常。估计是充电IC坏或EC坏,把电压拉低了。
    TB习充电IC,等了二天,终于到了,换上,公共点电压还是没出来,怕虚焊,又加焊了,还是没出来,再换一个新的充电IC,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好坑,买两个芯片坏了一个。公共点电压有了,试着上电请示,没反应。手摸待机IC发热,于是测量LDO电压被拉低到1.8V。不正常啊,怀疑EC问题,再从网上买EC芯片,又等了两天。

把EC换上,待机IC不发烫了,3VPCU,5VPCU电压正常了,测ENC脚已有高电平,按开关3.3V 5V待机电感无电压,3.3/5V待机开关来自于IO,怀疑待机IC也挂了,于是再换上待机IC,待机电压终于出来了。待机电流为。0.038,有点偏高。

再试着触发,不能触发,没有上电充许。测量桥同围电容有短路,拆了N个还是短路,可能桥也挂了。

再买一个桥,换上桥后,测量不断路了,有点高兴,再触发,终于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表在0.25A停住了。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把所有供电量了一遍,都有了啊,完全没头绪了。无意中同学说起晶振是否起振,于是我试着去抓抓晶振的波。发现没波形。
于是我着手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3V_RTC,电压偏低了,只有一点几V。

测量15、2、10脚电压正常。确定是芯片坏了,网购了一个芯片
二天后装上,OK了,终于亮机了。
整整修了十天八天。好累啊。连好多维修细节都忘记了,以上我大概的维修步骤。
搞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新手维修经历,大神多指点,喷喷也好,指点下更好。感谢各位前辈,感谢迅维网的图纸。

网友:
十天八天,是发芯片发的时间,加上我自身原因,晚上才修机。所以修了好多天。

网友:
最后那个是时钟芯片吗,不容易啊修好它

网友:
总算修好了,了了一桩心事,和客户报了多少?

网友:
快递费都浪费不少

网友: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板的维修成本有点高。。运费都占了大部分。。楼主很有耐性。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兄弟,真不容易啊,修了怎么长时间,我一般超过三天修不好,就没兴趣!

网友:
楼主,那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练技术可以,用来挣钱是不划算的

网友:
零件费去了一百多大洋了,你收客户多少钱,有些芯片得备下,快递费也去了不少了呀

网友:
这个修起来虽然说难但是还是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我也无语啊,加分,强大

网友:
我看花的时间也不少啊,你能收到几钱啊

网友:
成本太高了  不过LZ技术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搞啊,坏了那么啊,楼主技术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上演了一部灾难片啊

网友:
这是什么机子,怎么rtc电压怎么还是要芯片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