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 开机无任何反应 开机的1.8V有

楼主(2016-12-05):
一台客户有机子,之前进水了。简单处理过用了一个月,突然不开机了。基带电源短路了。拆开一看很脏,重做后不短路了,但开机无任何反应。电源拆开也很脏,直接更换了电源,开机的1.8V有了。但开机却无任何电流。是啥情况。请指教。

网友:
没有任何电流  主电源没换好吧    cpu的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A:
PPVCCMAIN有没有   短接Q4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VCCMAIN有没有   短接Q4试一下

PPVCCMAIN电压有。

网友:
按理说开机触发电压有了至少有电流反应吧?主供电也有。这个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