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06):
品牌:清华同方(看外观貌似是贴牌机子)
型号Y19LEG(lcd显示器)
故障:开机一分钟后不定时黑屏,指示灯灭,

     下午,客户搬来后试机,期初判断是电源板故障,拆机检查12v、5v供电正常,判断为驱动板故障,给客户报价后,要求留下机子,驱动板需要发货。客户走后就放哪里了,因为xzf单位打电话让去修打印机,
      晚上,吃完饭无事后准备在某宝弄块驱动板,上网一查发现俺地判断是正确的,按驱动板号就没有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就有几家卖这个驱动板的,都是别的牌子的显示器,没敢买。俺的习惯一般都是原型号替换,也好给客户说是"原装的“(其实就是原装的)。

      好吧看看能不能吧故障板给整好,通电测量一番也没发现什么新的异常,黑屏后驱动板开关线为低电压,正常啊,状态就是关机的样子,不过不能开机了。难道是数据问题?状态不像。以为能开机,故障出现无规律,不定时。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

      突然发现问题!在检查的过程中无意发现驱动板的解码烫的厉害,芯片烫的手不能触摸的时候就关机。用风扇吹着驱动板20分钟没关机,愿这样啊,心中有低了,应该是电容老化引起的供电不稳,理由是:amd4000+、5000+等am2接口的cpu温度过高死机大多都是供电不稳或供电电压高引起的。

     下面是维修,怎么修呢?换电容,一股脑的把驱动板和和电源板的5v以下稳压的电容都换了,开机试了两个多小时不关机了。不过解码芯片还有点发热,再加个散热片,搞定了。

      总共换了8个电容,我还给他换了个固态电容了(都是在主板上拆下的)。就此结束

网友:
还以为是程序问题  原来是电容搞的鬼

网友:
电容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A:
不定时黑屏 问题还不一点彻底解决

网友:
电容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B:
黑屏后,驱动板开关线也应该是高电平,只有按开关的时候,才是低电平。

网友:
很有思路的维修,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后,驱动板开关线也应该是高电平,只有按开关的时候,才是低电平。

的确是,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看来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黑屏 问题还不一点彻底解决

是啊,不定时的最不好解决了。

网友:
指示灯灭的 一般电源板5V滤波有问题 或者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现在是通病呵呵

网友:
电压不稳导致   厉害

网友:
电容引起电压不稳 芯片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