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 6P几个问题 修了三个晚上 全部搞定了!

楼主(2016-12-06):
   几天前 一 电脑商家拿一 6P过来说进 水了  放了一晚上才拿来   开机屏闪下就没有反应了 。拆机 就成这样了 然后就是 洗板水洗一通  接下来就是打阻值 打了阻值发现 显示接口J2019 上的  4  脚和 6脚 无穷大 对照阻值图发现不对。其它的阻值都正常 打处电容打了一通发现没短路 直接通电 发现开机 有电流 屏不亮 ,应该就是这两个脚有问题引起的。打开点位图 发现 通往 电感 量电感 开路 了 ,电感另一端有阻值 问题找到了, 第六脚也是 一样FL2024 开路了问题也找到了 电感短接了之后 4 6 脚有阻值了  开机试机 哈哈 !居然 阴阳屏, 6 和 6P 的电路 不一样  6 只用了 一个 升压   6 P 有两个  试了下 电压发现 C1505  有10V 电压 正常 C1587 只有 4 V左右 问题找到了 U1580 应该没工作 仔细看了下 发现  U1580 旁边 儿也进了水拆 下  U1580 在 6  的料板上折了个 U1502  换上  再测 C1587 已经有 17V 电压了 开机 屏正常了以为就收工了。结果 触摸还不灵还有竖条纹 。而且还 有时显时不显的问题 。 经常在维修群里边儿 和论坛上潜水知道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接口的问题 某宝上把 苹果 6 6 P  6S  6SP 的接口主板上的 和屏上的全回来 (以后备用,反正进水的多)接口发回来换上  通电一切OK 了   问题有点 多 慢慢修还是修出来了!

网友A:
这个全是细活,飞线不易。

网友B:
接口进水导致接口损坏

网友C:
楼主的显微镜在哪里买的 可以发个淘宝链接不

网友D:
3个故障点 逐一修好 加分了

网友E:
看来楼主修手机也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手艺,赞

呵呵! 就是细心点哈 其它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是细活,飞线不易。

嗯 就是 就 慢慢弄 其它没什么  有点位图 基本上理论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进水导致接口损坏

就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显微镜在哪里买的 可以发个淘宝链接不

就淘宝上搜啊 修手机显微镜  就行了 我买的 40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故障点 逐一修好 加分了

感谢 版主大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修手机也是老司机了

哈哈!没有哈  小打小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没有哈  小打小闹

太谦虚了   手工  理论不行的话  知道哪问题都不敢下手  你这修得这么漂亮  还小打小闹   过分的谦虚也是骄傲a 表现

网友:
手工果真重要啊!

网友H:
飞线没有打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没有打绿油?

打了 啊  打了 怎么照 得清楚啊 焊了就照 的
照 了之后才打的

网友:
真正的高级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