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70过LOGO 就黑屏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6-12-06):
这机器是板载的CPU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系统也做过了 这个谁遇到过吗 给点思路

网友A:
板载U  是三桥合一的吗??有可能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U  是三桥合一的吗??有可能是挂了!

如果是U问题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