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06):
iPhone5s蓝屏重启故障维修

  iPhone5S因换屏拧错螺丝导致板层断线所以反复重启;这是最常见的iPhone5s故障,很多人都中招了,下面开始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蓝屏重启

图1 iPhone5s蓝屏重启维修

  【维修过程】:

  螺丝拧长,把第二层走线压断了,很明显还能看到一个螺丝圆圈。

图2 iPhone5s蓝屏重启维修

  显微镜下连接好走线。

图3 iPhone5s蓝屏重启维修

  苹果手机主板小,元器件相当多,走线更多,只要你随便挖开一个地方,都是各种走线,5S已经是十层板了。

图4 iPhone5s蓝屏重启维修

  测试没问题后,涂绿油固定好。

图5 iPhone5s蓝屏重启维修

网友A:
10层板 我擦 真是流弊~~

网友:
手工到位。。。。。

网友A:
所以手机更不好修啊  特别是近视的~~看不清 手抖的~~更不行!

网友:
厉害厉害惊赞的技术

网友:
牛逼,这都能接

网友: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什么焊的

网友:
要有焊功才能修这个

网友:
手工非常赞哦,头一回看到焊得那么漂亮的

网友:
楼主 技术牛逼啊

网友:
我想知道大神用的什么焊台

网友:
又是最常见的螺丝柱断线的,上螺丝的时候不好好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层板 我擦 真是流弊~~

这手工也是没的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手机更不好修啊  特别是近视的~~看不清 手抖的~~更不行!

先把手抖练习一下,可以治好的

网友:
呵呵,不说焊的时候手抖了,就是刮开的时候也抖

网友C:
这么多线看着都眼花,还接得那么好,佩服佩服

网友:
手工不错,焊的很工整

网友:
外科手术般的手法

网友:
手工相当的不错

网友:
熟练的手工和多年的经验 ……

网友:
这个故障已经是老话题了  老话题了  还有人中招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但是手工没你好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显微镜呢

网友:
手工厉害   手不会抖么

网友:
果然技术活

网友:
佩服啊~这手工 属于上乘手法

网友:
哥们,转载我的帖子记得表明出处!    这是我在mydigit论坛的帖子。

网友:
这补线技术牛逼啊!

网友:
挖得很漂亮,看来是老手啊。

网友:
我们这种焊工差的怎么办啊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这技术真是没得说  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手抖练习一下,可以治好的

手抖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一般人不敢这样做。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手机更不好修啊  特别是近视的~~看不清 手抖的~~更不行!

若要手不抖,就要心静下来!!!呼吸要平稳。我想问楼主,用的什么显微镜,还可以照下来,放在网上呢。

网友:
这么细的线怎么焊接好的啊!!真是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线看着都眼花,还接得那么好,佩服佩服

在显微镜下操作的,用肉眼很难完成,太细啦。

网友:
全站都是评论学习学习学习的灌水评论,再这样疯狂灌水账户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