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换触摸IC后 用一会cpu发烫 电源IC也发烫 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6-12-06):
6P 换触摸IC后 用一会cpu发烫 电源IC也发烫  按键也失灵  白苹果重启 有遇到过的吗          还有*#06#没串号 无服务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cpu假虚焊了

网友:
还有没别的可能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换好,导致cpu或者基带cpu虚焊了?

网友:
看来换这个触摸手工要很好才行,

网友B:
修手机 没有扎实的手工 和丰富的经验 一定会吃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换好,导致cpu或者基带cpu虚焊了?

这个离基带CPU这么远 不会把基带cpu搞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 没有扎实的手工 和丰富的经验 一定会吃亏的!

这个我相当赞同

网友C:
触摸ic  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ic  重装一下看看

黑触摸白 触摸重换了 故障依旧啊

网友:
大音频虚焊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ic  重装一下看看

有时进系统可以触摸但在拨号界面就没触摸 退出还是可以触摸

网友:
重装一下芯片

网友:
你不会换触摸ic没用隔热胶带包下吧

网友:
其他地方那里虚汗了

网友:
漏电短路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