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06):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三星I9300

  故障现象:开机定屏反复重启

  维修过程:

  接一台三星I9300(s3),开机定在第一画面不动,客户反映,维修过,刷机不管用,说是主板坏了让更换主板,看看能不能省点钱,有其他的维修方法。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1

  接到手机后,拆机,拆开后看主板挺干净,直接换硬盘就可以解决。其实做维修的都知道,s3系列的手机硬盘都爱坏就是换太麻烦。找到一块新的硬盘,开始维修。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2

  硬盘封胶的要轻点把胶撬了,可以看到下面掉了不少点,不用担心,其实有用的点没有几个。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3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4

  装完硬盘开机测试,正常开机串号应该是0049开头的,因为三星字库加密更换硬盘还要写串号的,要不然打不出电话。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5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6

  下面要用仪器写串号了,bst还有spt都可以改三星串号,可以写原机串号也可写超级串号。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7

  写完串号开机,久违的信号出来了,串号也变了。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8

三星I9300开机定屏反复重启维修 图9

  测试所有功能正常,装机。维修到此结束。

  相关阅读:

  三星I9300系列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3799-1-1.html

最后的抉择 -2 盗帖可耻,做人更无耻

网友:
修手机的  手工的过关

网友:
手机难修哦  主板太小了

网友:
*9300字库坏的多

网友A:
设备比较齐全嘛,还有设备写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比较齐全嘛,还有设备写字库

就是个软件而已  几百块  不算贵(我也有)

网友:
修手机既要懂硬件维修又要懂软件维修,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啊

网友:
怎么还有人说是盗来的贴呢

网友:
值得借鉴 与学习

网友:
手机比笔记本难搞多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本来想给你加分的,可别人说是盗版的,那这分就免了吧

网友:
请问这个串号,是可以随便写吗,移动那头不是要验证吗,这个串号从哪里获得呢

网友:
哥们技术真够过硬

网友:
挺厉害,感觉很复杂

网友:
写串号就详细点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估计没有什么人修了

网友:
请问你掉了那么多点,这还可以啊?有什么办法让他不掉点,,,,写串号的细节能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换这个串号是个大问题,尤其是串号来源。

网友:
楼主设备真是齐全啊。

网友:
通病啦,安卓机的字库就是那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