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CAN 2.1 音箱 无声 求助

楼主(2016-12-06):
打开开关 指示灯亮
接入音频信号 无声

这个功放放大器 怎么是集成的

网友A:
我上次修了个TDA2030A的,是接散热片的。测供电正常,换了个TDA2030A功放管就好了。你这个不太了解,感觉放大器坏的面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了个TDA2030A的,是接散热片的。测供电正常,换了个TDA2030A功放管就好了。你这个不太了解,感觉放 ...

放大器 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 是哪个芯片呢

功放应该是202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放应该是2025芯片。

哦 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