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5开机不充电 关机可以充

楼主(2016-12-06):
如题求助ipad5  A1474关机能充电 开机不充  机器蓝屏 死机  重启 求大神指点下  多谢

网友:
忘了说了 USB管理芯片 已经换过了

网友A:
刷个机看看有没有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机看看有没有报错代码

刷机正常  可以刷过去 的版主

网友:
定了块电池 试试

网友B:
这个不好羞,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羞,楼主修好了吗?

已经修好 是usb管理芯片缺了一个3.3的电压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USB管理器的问题,或者USB工作条件不正常不能正常工作引起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升级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 是usb管理芯片缺了一个3.3的电压

分享精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 是usb管理芯片缺了一个3.3的电压

这是个通病吗?

网友D:
充电IC电压不稳诶

网友C:
我修的少  这不知道 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IC电压不稳诶

没敢动主电源管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少  这不知道 初学者

好吧,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完全不懂。

网友:
学习了,手头有个不开机的,接表有电流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完全不懂。

共同学习吧

网友:
是的,共同学习,希望我能早日独立开始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