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独显主板不插入显卡能正常跑码,插入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6-12-06):
我的主板是梅捷AMD独显主板,不插入显目卡能正常跑码,但一插入显卡就不显示,跑码到4C就动了,显卡换了几个也一样,请请问是什么问题。显卡是新的也一样。

网友:
pCI-E 总线有问题  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 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PCI-E总线供电是多少伏正常啊。

网友:
刷刷BIOS先撒!!

网友:
测pcie得供电 还有复位  和数据线对地阻值 看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