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 REV1.1不跑码

楼主(2016-12-06):
手里有一块GA-970A-DS3 REV1.1主板裸板测试稳定性,结果后来发现有老鼠在上面有多处撒尿腐蚀,当时正常亮机使用,为了防止严重,于是使用水洗,结果点不亮了,现在发现南北桥电压0.4V,u97的RT8120D电压好像不对,测得如下:1脚电压10V左右,有少许跳变,2脚0.42V,3脚0V,4角0v,5脚10v有轻微跳变,6脚0v,7脚0.06v,8脚0.4v,请为各位高手问题是不是出在RT8120D上,手里没有8120D,另附上线路图,我还看不懂,密码是rmadept

970A-DS3 Rev.1.0.zip

970A-DS3

网友:
RT8120的针脚定义

网友A:
这板子是什么时候的板子??多少针脚的??价值高不??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
你是不是没拍照哦

网友:
你肯定是闻过了,不然怎么直达是老鼠撒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什么时候的板子??多少针脚的??价值高不??

970主板,上am3+的推土机系列的

网友:
先换芯片,不行就跑芯片7脚

网友:
7脚偏低,有可能芯片拉低,换芯片不好就是后级拉低,需要拆个三极管

网友:
1角与5角电压有点低,正常应该是11-到12V的电压

网友:
7脚EN无电压不对查这路

网友:
7脚的开启电压让你洗没了 查这路

网友:
听版主的话,先查EN的电压。

网友B:
就RT8120D的工作条件来说,7脚EN不正常,但是维修讲究上电时许,你内存供电和VDDA2.5供电查了没有,这些正常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RT8120D的工作条件来说,7脚EN不正常,但是维修讲究上电时许,你内存供电和VDDA2.5供电查了没有,这些正 ...

原先内存供电正常,VDDA2.5不知道怎么测量,后来我用万用表测20A电流档直接拉0.6V电压给EN脚,不行,后测电压被拉低为0V,如此反复时忘了万用探针插头换回正常位置去量电压,现在ATX接口旁的一个RT8120原来0.6V的开启信号也变成0.06V了,另外桥供电变成0.15V了,由于经验太少,我现在板子放那里了,再多找点资料再研究了,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先内存供电正常,VDDA2.5不知道怎么测量,后来我用万用表测20A电流档直接拉0.6V电压给EN脚,不行,后测 ...

好吧,完全是不按常理出牌,说的不好听点,简直瞎JB乱修。希望别生气。

网友:
|阅读模式
来自: 安徽 来自 安徽
手里有一块GA-970A-DS3 REV1.1主板裸板测试稳定性,结果后来发现有老鼠在上面有多处撒尿腐蚀,当时正常亮机使用,为了防止严重,于是使用水洗,结果点不亮了,现在发现南北桥电压0.4V,u97的RT8120D电压好像不对,测得如下:1脚电压10V左右,有少许跳变,2脚0.42V,3脚0V,4角0v,5脚10v有轻微跳变,6脚0v,7脚0.06v,8脚0.4v,请为各位高手问题是不是出在RT8120D上,手里没有8120D,另附上线路图,我还看不懂,密码是rmade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