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波折修复N550J

楼主(2016-12-06):
机器客户送修 描述故障不开机 上电测试待机0.03A 不触发..板号N550JV  怀疑待机部分出问题了 此机器木有图纸. 拆机检查发现待机芯片51275。。 确实不出3V 5V 待机.. 然后发现这个芯片发烫。。遂看论坛有位道友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换板解决. 啊啊 毫无线索...  现在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换掉再说..  涛声依旧.. 0.03A待机。这下蒙圈了。 有在坛中找这个芯片滴资料.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51275.pdf    发现主供电. 3  5V 线性电压正常 缺乏EN开启信号.. 遂查 。。还好有点位图 种种迹象表明跟EC有关系 于是搞个EC 开搞 这下插曲来了.. 卖家说这个EC带资料但是基本都能兼容...无路可走.. 换了EC过后EN电压有了.. 3  5 V 待机出来了。。同时问题也来了。拔了COM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 插上不能开.怀疑是EC程序问题遂刷了EC程序. 开机时电流跳到1.9A不亮机.. 我擦.. 这什么鬼问题...  然后看论坛有人说这个EC程序不用管 在主BIOS里面..  随机 刷了主BIOS 涛声依旧..  无思路... 后来仔细回忆下   此板无修 在我手上只换过待机芯片以及EC .. 没理由!于是在换了一个EC 这次没刷程序 上电电流开机到1.4A   不亮机.. 没理由啊.. 检查发现虚焊... 这就尴尬了。。。补焊过后电流1.2A 居然亮了。。特么居然亮了... 然后插电池不开机.. 放电开机.. 这........  后来经过一个小时的研究 请教砖家   。。得出结论 开关按错了.... 一万只.....   好! 种种问题解决 装机测试..  WIN8系统 到了开机界面 自动关机 !!不是掉电那种关.. 是会提示你 正在关机 像是认为按了开关...不想研究了。。直接换了一个系统正常了...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一下。。一开始就是EC出问题导致EN 没有.. 中途那个EC可能是焊接搞坏了.. 至于EC程序问题这个N550J 应该是不用管。我后面换地EC没管程序... 途中走了很多弯路... ...  新手帖.思绪混乱. 望各位BOSS  多多指点...  附上亮机BIOS 。。

ASUS N550JV rev 2.0 显卡 N14P-GT-A2板载CPU.rar

网友A:
走弯路不要紧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弄半天还是EC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装上主板电池不开机,是开关坏了吗??

网友:
结果总算是好的,不错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才是新手!!楼主大神啊!!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

网友C:
第一个图片是待机芯片吗??为什么有两个EN开启信号??还有你是怎么确定EN信号与EC有关系的???点位图上好像都没有EC上的某个点啊!!

网友:
太麻烦额

网友D:
刷EC程序 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
不错新手能修成这样很不错

网友:
技术加细心才能成功!分享楼主的知识了!

网友E:
这一看不像新手修的

网友:
ec程序,有些是在bios里的

网友:
坚持不懈最终还是可以搞定

网友:
其实 论理功底还是重要.. 我就是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走了很多弯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不要紧 ,修好就可以了

抱着死磕滴. 态度.. 哈哈...

网友:
对对对 ..  我看论坛上也有人遇到这种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走了很多弯路 其实就是EC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装上主板电池不开机,是开关坏了吗??

装上主板电池不开机。。是因为开关找错了... 这个失误尴尬了。..

网友:
这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片是待机芯片吗??为什么有两个EN开启信号??还有你是怎么确定EN信号与EC有关系的???点位图上 ...

对对对 第一个图是待机芯片.. 至于为什么有两个EN信号..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发现任何一个都没有.. 点位图标记滴一段时EN信号 另一端就是跟EC关联了... 因为我的理论比较差... 所以.. 只有用最笨滴方法  换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EC程序 用的什么设备

用滴 RT909F  加载一个PEB-1延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看不像新手修的

大哥 首先感谢你对我滴抬举.... 但是确实是新手..  才走了这么多弯路... 还有我很多理论都分析不出来..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如抽丝拨捡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这个错误有点低级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个高手。

网友:
你最后换的这个EC是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上主板电池不开机。。是因为开关找错了... 这个失误尴尬了。..

呵呵。尴尬了。。

网友:
修机器就是这样的。没修好都以为方向是对的,修好了,有时候会发现走了很多弯路,原来问题那么简单

网友:
ASUS的就是不好搞,电路没标记。没点位图就不搞,楼主技术精湛,受教了。

网友:
仔细,慢慢修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