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不触发

楼主(2016-12-06):
不触发,这机是不是待机没有3V5V的啊,我测了一下没有,但EC BIOS最后一个脚有3.3V,不知道这机的待机电压是不是通电后才出来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有图纸可以看一下时序就知道35V什么时候产生的!!按时序修吧!!

网友:
不触发???电源正常不撒??

网友:
测测条件,只能

网友:
找下图纸看下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