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9L2305C液晶电视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12-06):
     电源板是TCL代工的,插电电源指点灯亮,电源板输出了3.3V给驱动板,P_ON有2.48V,无24V和58V,用遥控器开和按电视开机键无反应,问下这个24V是待机有还是开机有,还有P_ON 2.48V正常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恩,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电源问题。。。

我也怀疑正好这板子便宜,订了一个明天试试

网友A:
也在修着这电源板,故障也一样,PFC不定时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修着这电源板,故障也一样,PFC不定时不工作。

确定板子的问题直接换,淘宝二手拆机的30块钱很便宜